Step7初始如何设置

楼主(2007-09-16):
我想要使用一个S7-200的仿真软件来模拟仿真,因此需要step7-microwin生成的awl文件。但是在没有连接plc的情况下,step7-microwin要如何设置,以使编译不会出错?谢谢各位大侠指教。

楼主:
总之,在单独使用step7-mecrowin 4.0而不连接plc时,是不是就不能编译啊?

网友A:
首先,您应该将您编译出错的信息发布上来哦。

网友B:
不需要设置,只要在“文件”--“导出”保存为“文本文件(*.awl)就可以了。

网友B:
仿真软件的使用方法见:
http://www.gongkongtv.com/detail.asp?id=283&advUrl=adv_gk.flv

网友C:
导出为“*.awl“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