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延时程序怪现象

楼主(2007-09-16):
  #include<reg51.h>    //头文件
     sbit   P10=P1^0 ;
     void   delay();    //声明delay()延时函数
    unsigned int i;
//-----------------主函数-------------------------------//

      void   main ()       //声明主函数void main()
  {
      while (1)           //大循环
  {

      P2=0x00;                //亮灯

      for (i=1;i<32000;i++);   //延时 :测的为192.497ms(12m晶振)

      P2=0xff;               //灭灯

      for (i=1;i<32000;i++);  //延时 ; 测的为288.375ms
   }
   }
/*以上为什么两次执行for (i=1;i<32000;i++)的时间会不同
 当我把for (i=1;i<32000;i++)改为 for (i=1;i<33000;i++)
 时间却相同了   请各位帮忙研究研究  */

楼主:
怎么没人啊

网友A:
把延时做成子程序来调用,估计就会一样了。

楼主:
把延时做成子程序来调用是一样,但我不知道问题出在那里.

网友B:
没有产生中断吧

网友C:
请问:楼主,哪个时间你用什么测定的,我写的延时程序也是这样的。

楼主:
用仿真器单步执行,就看出来啦,另外用眼睛也可以看出来,灯亮和灭的时间不一样.

网友C(2007-10-17):
时间那么短,偶没看出来呢

网友D:
for语句中的循环变量由C编译器内部确定,当寄存器可用时,C编译器优先使用寄存器,当寄存器不可用时,C编译器指定一个临时变量作为循环变量,一般寄存器比临时变量快,这就引起了时间的不一致性。

网友E:
所以这样mS级以上的延时应该使用定时器来实现。

网友F(2008-02-28):
首先问一下,你的晶振动是多少?你最好用示波器测量一下输出的P2上的波形,我不知道你的精确时间是怎么测试得来的,测量波形才是正确之道。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应该一样,从你的程序看,中断肯定是没有的。如果晶振是12M的,波形之间会有几个微妙的差别,不会有像这样的那么大的差别。

网友G:
赞成周公的观点,看了初学者用循环来延时就想到了一个笑话:
  从前有个财主姓万,他请了一个秀才教儿子写字。第一天,秀才教万公子写“一”字,只要用毛笔画一个横杠就行;第二天,秀才教万公子写“二”字,只要用毛笔画两个横杠就行;第三天,秀才教万公子写“三”字,只要用毛笔画三个横杠就行;第四天秀才正准备教万公子写“四”子,万公子得意地对秀才说:“写字真是
太容易了,先生你不用教我写四字,我现在就会写万字了”。
        秀才赶紧报告财主:“贵公子真是聪明绝顶,我还没有教他写‘四’字,他自己就会写万字了”。财主喜出望外,兴匆匆地跑到书房看儿子的写字,只见万公子趴在地上不停地画横杠。万公子对财主埋怨道:“画一万个横杠太麻烦了,咱们能不能不姓万改姓一啊。”
   这种鸟延时都是书店里面那些书本给害的

网友H:
她只是想搞清楚为何会有那个结果

反汇编,看汇编程序的流程,可找出原因

网友I:
u didn't write it on a good  way. try this

for(i = 32000;--i;)

网友J(2008-03-31):
下面引用由吾辈向前走在 2008-3-17 21:47:00 发表的内容:
  她只是想搞清楚为何会有那个结果

反汇编,看汇编程序的流程,可找出原因
--------------------------------------------------------------------------------------------

支持!
你用反汇编就可以看出来了。在c里面讨论是没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