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CPU处于RUN-P模式

楼主(2007-09-16):
(1)拿西门子S7-300来说,我注意到,在CPU的硬件模块上,有一个开关可以来回扳动,选择使CPU处于STOP或RUN,但是没有RUN-P模式。我看到曾经有人提过RUN-P,这是怎么回事,在哪里可以找到该设置?
(2)在STEP 7软件能让处于RUN的CPU的进入STOP模式或者RUN-P模式吗?

网友A:
老型号的PLC有这个RUN-P模式,新的型号没有了。
STEP7可以让CPU处于停止状态,前提是STEP7要于CPU通讯上。

楼主:
问楼上的,STEP7已经与CPU通讯上了,STEP7如何使CPU处于停止状态呢

网友B:
记得下拉菜单有“停止CPU运行”一项

网友C:
参照下图点击operating mode,进去后你会找到,但是你必须连接plc

网友D:
    也可以随便打开一个块,点监视图标,点PLC菜单-operating m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