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蚤市场
电源供应器不能正常供电

楼主(2007-09-17):
最近遇到难题了,(24V,5V)电源供应器电压不稳定,开始上电大概有16和2.3V,电压漫漫就升上来了,但是达到后毫伏有不段的变化,说明不稳定.什么元件都是好,请教是什么问提.谢谢

网友A:
开关电源电压输出低的原因:
1).220V交流电压输入和整流滤波电路对开关管提供的工作电压不够,超出脉宽调整电路控制范围。查高压滤波电容。
2).负载电路存在过流引起开关电源负载加重而导致输出电压下降。更换负载试试。
3).保护电路末端因故障进入导通状态,使电源进入弱振状态,引起开关电源输出电压下降。检查保护电路。
4).整流输出电路中二极管和滤波电容、限流电阻损坏引起输出电压低。
5).脉宽调制电路故障,不能对开关电源输出电压的变化作出正确的响应,从而造成开关电源输出电压低。查光耦等反馈元件。
http://www.quick-sine.com/cn/index.asp

网友B:
先检查滤波电容.

网友C:
支持,电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