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p06ad-s的接地问题

楼主(2007-09-17):
我将ad模块接到plc上后,一运行,在模拟量没有输入的情况下输入一直在0附近跳动,怎么解决?
谢谢!

网友A:
跳动大吗?不大是正常的,也可以调到电压方式,短接两个端子

网友B:
我也遇到类似问题,瞬间波动很大,希望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