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与WINVIEW通讯问题

楼主(2007-09-17):
老是通不上,按照官方文档,设定通讯参数,PLC也设置了D8120参数,还是通不上,屏幕显示ALOWANYS......

网友A:
你打我办公室电话021-32020258-105,或者加我的QQ470331240,我替你解决吧

网友B:
8120根本不需要设定

楼主:
郁闷坏了,原来是数据线的问题

害的我搞了一天,,,,供货商真是LJ,掏的高价,还给做个烂线,

网友C:
看来已后,调不通,应该先好好查查线,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