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EVIEW32如何显示EXCEL数据

楼主(2007-09-17):
我需要用RSVIEW32将EXCEL(或其他数据库表格中的数据)显示出来,也就是如何将现有表格中的数据转换成RSVIEW32的标记(TAG),急!谢谢!

网友A(2007-11-25):
您可以用GEN32的BridgeWorX功能,可以读写任何数据库,然后写到RSVIEW的Tag!

网友B(2008-05-27):
在上位机建立好Tag

用VBA实现:

定义变量 为tag类型

Set  tag变量=上位tag

打开Excel表 读取数据

赋给tag变量

即可实现用RSVIEW32将EXCEL(或其他数据库表格中的数据)显示出来

网友C(2008-10-14):
用VBA来做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网友C:
软件贵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