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8故障

楼主(2007-09-17):
1118故障,1145单独上电正常工作,加上1118后报5v故障,但1118的5v电源好像没问题!请教大家故障有可能出自在何处?谢谢!

网友A:
什么都没说清楚怎么帮助呀!

网友B:
对!   什么都没说清楚怎么帮助呀!

网友C:
  你把1145的5伏输出单独接个假负载,故障点不就区分了吗?

楼主:
故障绝对不在1145上,但1118有什麽判据能让1145将输出屏蔽呢?

网友C:
   那只有修1118了,我这边可以修好。

楼主:
谢谢大家关注!修好了!是排线有短路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