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有输出时,同时切断负载和变频器进线电源允许吗?

楼主(2007-09-17):
听说变频器有输出的时候不能切断负载,否则会损坏变频器,请问各位,如果变频有输出时,同时切断负载和变频器进线电源允许吗?

网友A:
怎么说呢,理论上不允许,容易 造成变频器逆变单元损坏。建议最好不要这样干,把停车方式改自由滑停就可以了!

网友B:
湘江说的对!最好不要这样干!不然损坏逆变模块!

网友C:
是的,断了进线机内还是有电的,容易损坏单元。

楼主:
请教楼上各位,是不是把停车方式选为自由停车,当停车信号有的时候,就可以切除负载了?
系统是变频加旁路的,有一个选择开关用于选择变频运行或旁路运行,我就担心系统在变频运行的时候,工人误操作没有先听车,就直接打到工频了,这样就出现了在变频运行的时候直接切负载了,各位指点指点,二次回路该如何设计比较好?

网友D:
加个逻辑电路啊,切换要先停变频,N秒以后自动上工频.

网友E:
理论上不允许

网友F:
同时,真的能同时吗?精耕细作度多少,理论上应该不可以,实际上也可以,只是输出断开时接触电流比较大,变频器能保护才行.

网友F:
其实,恒压供水一拖多电路,运行中停电不就是同时切断负载和变频器电源吗?

网友G:
加个PLC吧,前两天我刚做过,一台变频带两台电机,第一台电机达速切换到工频,第二台电极变频启动。停止方式设成自由停车

网友G:
你最好硬件软件同时互锁。硬件通过接触器触点互锁:控制回路通过接触器常开常闭触点互锁,变频的接触器吸合,工频的接触器就不能吸合,反之原理一样。
浙江华章电气贸易有限公司
黄高锋0571-88994499-812

网友H:
以我的经验,使用品质好的变频器,运转中通过交流接触器切断负荷,不会有什么问题。目前很多行业也都是这样应用的。当然,这样的情况还是应该尽量少出现。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
再请教各位一个问题,如果电机先前是运行的,停车后由于惯性继续旋转,此时是发电状态,这时可以通过接触器接到变频器上面吗?如果可以,可以启动变频器吗?

网友I:
   “电机先前是运行的,停车后由于惯性继续旋转,此时是发电状态,这时可以通过接触器接到变频器上面吗?如果可以,可以启动变频器吗?”

1、如果变频器自由停车后,变频器输出模块截止关闭,电机惯性继续旋转,不会进入发电状态,而且变频器输出端和电动机并没有脱离;
2、如果变频器软停车后,变频器输出频率、同步转速低于电机惯性运转速度,电机处于发电制动状态,此时变频器输出端和电动机也并没有脱离;
3、软停车过程中,变频器可重新启动,电动机可再次进入电动状态而无任何有害之处!

网友G:
惯性停车,变频输出已经关闭,可以合上接触器;AB的变频在电机运行的时候启动,理论上是先检测电机实际速度,然后根据实际速度加电压的,西门子估计也可以,所以在电机正向运行是可以启动变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