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师请指教现在化工行业里什么热电阻用的比较好

楼主(2007-09-17):
各位大师请指教现在化工行业里什么热电阻用的比较好

网友A:
工业上常用金属热电阻
从电阻随温度的变化来看,大部分金属导体都有这个性质,但并不是都能用作测温热电阻,作为热电阻的金属材料一般要求:尽可能大而且稳定的温度系数、电阻率要大(在同样灵敏度下减小传感器的尺寸)、在使用的温度范围内具有稳定的化学物理性能、材料的复制性好、电阻值随温度变化要有间值函数关系(最好呈线性关系)。
目前应用最广泛的热电阻材料是铂和铜:铂电阻精度高,适用于中性和氧化性介质,稳定性好,具有一定的非线性,温度越高电阻变化率越小;铜电阻在测温范围内电阻值和温度呈线性关系,温度线数大,适用于无腐蚀介质,超过150易被氧化。中国最常用的有R0=10Ω、R0=100Ω和R0=1000Ω等几种,它们的分度号分别为Pt10、Pt100、Pt1000;铜电阻有R0=50Ω和R0=100Ω两种,它们的分度号为Cu50和Cu100。其中Pt100和Cu50的应用最为广泛。

济南恒安特仪表公司
张洋
www.hengante.cn

网友B:
瑞士RUEGER双金属温度计 温度作为一个物理量是不能直接被测量的,但是可以通过与温度变化相关的现象得到。例如:通过气体、液体或固体材料的体积和长度的变化。当双金属元件感受到周围温度变化时,它的长度会发生变化。这一物理特性被用来研发温度测量设备。双金属传感器由绕在一起的两种金属圈组成,它们的端点焊在一起。在双金属热膨胀系数的差异较大的情况下,在温度变化时会在双金属的自由端产生力矩。双金属温度计最大的成功在于它杰出的特性,例如:*简单、牢固的设计*线性刻度非常易读*良好的精度和非常小的滞后*无老化特点→在很长时间内无需标定*批示不受环境温度和大气压力的影响*不需要供电*测温时感温长度很小所有这些优点使得双金属温度计成为可靠的、低成体的、精确的、以及安全的温度测量的最佳方案。作为拥有六十多年历史的、世界上工业测温领域领导者之一的RUEGER公司,提供实验室、船用发动机、化工、食品及制药等领域的满足可靠性、精度和苟刻环境的最高要求的产品。 13798572430 廖先生 灵思亚洲有限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