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ways on and always off signal

楼主(2007-09-17):
S7-300内部有一直on或一直off的relay 吗?

网友A:
西门子PLC,要他何用?

楼主:
S7-300 它的可用范围是多少?例如我想用 M2000.0, M的范围是多少?始终在手册中找不到,烦死了

楼主:
还有就是我程序需要第一次扫描时,有个realy on, 以后扫描时都是off, 有这样的内部realy吗?

网友B:
西门子200中,SM0.1为第一次扫描周期on,以后off,
西门子300中,OB100相当于200中的SM0.1

网友C:
确切一点ob100应为初始化功能程序

楼主:
是不是ob100执行完后,就再也不扫描了?
然后就一直扫描ob1?

网友D:
OB100是PLC从stop->run执行1次。接下来就是执行ob1,从编程手册来说,M的范围是0-65535,如果您使用模拟器,那么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您使用实体机,那么M的范围需要查看选型手册中的参数。

楼主:
机器交给客户时,PLC不是一直打在run位置吗?如果这样, 每次机器上电时,哪个ob执行一次后,就再也不扫描到了?

http://i.cn.yahoo.com/pengli2521

网友:
ob100

http://i.cn.yahoo.com/pengli2521

网友E(2013-06-14):
      A     "M2.0"
      AN    "M2.0"
      =     "M2.0"                      //always off signal
      O     "M2.1"
      ON    "M2.1"
      =     "M2.1"                      //always on signal

网友F:
6 楼 回答的挺对的, 300 没有小型 PLC 的 系统状态位, 可以在程序中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