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请教如何根据电机功率选择电缆线径

楼主(2007-09-17):
(无正文)

网友A:
对啊,按电机额定电流选电缆啊

楼主:
根据电机功率选择电缆线径。10下五,100上二,16、25四,35、50三,70、95两倍半。 穿管、温度八、九折,裸线加一半。铜线升级算 口诀中的阿拉伯数字与倍数的排列关系如下: 对于1.5、2.5、4、6、10mm2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5倍. 对于16、25mm2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4倍. 对于35、50mm2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3倍. 对于70、95mm2 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2.5倍. 对于120、150、185mm2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2倍

网友B:
我来说说简单的,电缆核算以电流为依据,通常以1平方6安培(也有4安培的)作经验值核算,这是380伏的情况,当是高压是要考虑绝缘性另当别论.

网友C:
值得借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