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只能在一台电脑显示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7-09-17):
我用的是组太王6.5和ADAM亚当模块的通讯,我在组太王里添加了一个变量,主机和从机都添加了,其定义完全一样,可是出现只能在一台电脑上通讯显示,请问为什么两台电脑不能同时显示,是什么原因?那位见过此问题,请告诉!!谢谢!!

网友A(2007-12-24):

         网络站点:在客户端上定义服务器站点作为网络站点设备,然后在客户端上定义变量与该网络站点的变量连接,访问实时数据。
 远程站点:直接使用组态王的网络功能直接引用远程站点上的变量,无须在客户端定义上变量。
 网络OPC:利用组态王的网路OPC功能直接实现客户端和服务器之间进行数据通讯。
你采用哪种方式。
配置按相应的帮助既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