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mplicity 6.0授权问题

楼主(2007-09-17):
请问谁有cimplicity 6.0授权呀?我们厂以前用的cimplicity 6.0,可是现在有台电脑坏了,授权不知道怎么办,导 出以前授权是可以用,可是增加一台电脑,就无法用,现在真是急呀?请问一下cimplicity 6.0授权到底怎么导,怎么弄?有那位高手知道请尽快告诉我?有那位有授权请告诉我!!
谢谢!!!!

网友A:
你们使用了几台?如果只有一台的话比较麻烦。如果坏电脑硬盘没坏的话把它接到其它电脑上从F8->带网络的安全模式(因为电脑硬件变化了)启动然后导出授权。如果还有其它机子可用,就简单了,先把其中一台可用的机子系统作Ghost备份。然后把这台机子的授权导出到你替换坏机子那台,然后把导出授权了的那台机子Ghost恢复即可。这个方法可以使你只要有一个授权就能生成n个授权。呵呵。讲的比较乱。不知道明白不。不明白的话QQ:632063035。

网友B(2011-03-23):
我有你需要的 授权卖,同时教你怎么导入导出授权!我的QQ:4354286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