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肯 ```AL2故障```?

楼主(2007-09-17):
     我现在 有台三肯I系列的变频器上电就是个AL2,把CD900改为365后,进202显示ER-B未定义的参数。````````````````````请教高手``````````````````

网友A:
参数初始化试

楼主:
    已经试了    毫无进展

```````````````

楼主:
    我就是 想在不换板的情况下修好 机器,这样才能体现技术的价值````````````````````

网友B:
说明白点啊!这是送修的故障吗?如果是在维修中出现的.查排线是否插好了.如果送修时就这样了.重点查一下主板了.

网友C:
接线没有问题吧

楼主:
    接线没问题

网友D:
是否有干扰

楼主:
   绝对没干扰

网友E:
狂人一个

网友F:
应该是初始化方法不对,I系列和S系列有区别

网友G:
两个可能性: 一,初始化没有做好;二,IC损坏,考虑从别的废板子上拆个EEPROM(IC?忘了)焊上去试试。
如果再不行,就是CPU有问题了。

网友H:
用CD202彻底初始化

楼主:
     修好了   是IC坏了    谢谢大家

网友I:
是哪个IC坏了,能不能说出来,请留下你的联系方式!

楼主:
   358    就是CPU左上方的那个    静态量都是正常的

网友J:
   AL2我遇到过,送电报,修改功率后正常
断电后,送电又报AL2,分析原因是,参数丢失,更换记忆芯片就可以

网友K:
是EEPROM坏了吗?小弟我这也有一台啊!请教啊!还有一台是报OCPN请教是否CPU板也坏了呀!小弟急呀!

楼主:
     是运行中报警查驱动
    启动就报查驱动跟模块
   顺便把驱动电容全换掉

网友L:
358的具体型号是什么?我有一台数据不存储!是不是也是这个坏?

网友M(2009-08-01):
我也有一台I型的上电也跳AL2,可我把那个358拆了还是跳AL2呀?请指点下?

网友M:
请问是不是不能拆掉?

网友N(2012-11-25):
三肯变频器 故障 AL2 我已经修复好多块了。发我修吧。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