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B软启

楼主(2007-09-17):
我有一台ABB PST系列的软启现在面板好象被锁住,参数写不进去 还有所有按键不起作用
怎么办
帮帮忙

网友A:
有没有密码提示?

楼主:
但是翻到密码进入时
写密码时所有按键不能用
不知怎么了

楼主:
没有朋友可以帮我吗

网友B(2008-04-07):
同时按住两个按键                  一试

网友C:
急用的话先联系代理商或厂家.偶映象里ABB PST系列的软启说明书里没有面板锁住的功能.

网友D(2009-10-28):
软启可以空试吗?我用的是ABB PSS系列的。

如果不能空试的话,至少要带多少负载_?

__比如说75KW的软启要试的话,需用多大的电机来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