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记录仪好?

楼主(2007-09-17):
各位好!我现在有许多外径仪检测线缆外径,想用记录仪把检测结果记录下来.最好是有纸记录仪,无纸的话需提供打印功能和打印机.我的外径仪有三种:A,通过PROFIBUS DP 和上位机连接;B,通过RS232口和PLC或远程显示单元连接;C,通过RS232口和远程显示单元连接,远程显示单元提供RS232/CAN/PROFIBUS通讯口,或模拟信号输出.
请大家分别给点解决方案,或者记录仪使用经验.不胜感激!

楼主:
各位,发表点意见啊,我在论坛找不到相关内容啊

网友A:
日本横河

网友A:
日本横河13584451155

楼主:
谢谢楼上的!日本横河的以前没用过,资料有吗,能不能发给我看看?ronghui.liu@prysmian.com

网友B(2011-02-12):
国产的怎么样,有没有详细的资料。

网友C(2011-04-25):
东昊电科是西门子仪表北方区和东北区独家代理,要可持续地降低能源成本,首先需要对电气系统的电流消耗和电能流动进行分析。西门子多功能仪表PAC3100、PAC3200、PAC 4200电能监视设备就可完成这一任务。它们可精确、可靠地检测馈电装置和各个耗电设备使用情况。另外,它们还提供了用于分析系统状态和电能质量的重要测量值。

费小轩
东昊电科(北京)有限公司
TEL:010-88689771/88689871
FAX:010-68633061
公司网址:Http://www.eastpow.com

网友D(2011-07-06):
如果楼主钱充足的话可以考虑进口日本横河的,不过服务不怎么样    考虑性价比和后续服务的可以选择国产的  目前国内做的比较好的有杭州美控的   楼主可以比较下

网友E(2012-12-26):
本公司专业仪表研发生产,有无纸记录仪这块,可配微型打印机,RS485通信。15960385502 梁工

网友F(2013-03-01):
记录仪做记录的话,信号输入模拟量最方便了,所以你现在有模拟量输出,就比较好弄了,有纸无纸都可以,然后你要考虑的是记录间隔,国产的记录仪记录间隔通常都是1S钟,有纸的有些可以做到0.2S。关于打印如果要现场打印就还是用有纸吧,用无纸配的打印机都是很小的微型打印机,曲线太窄,也没太多意思,或者用无纸,数据方便保存,打印的话可以导到电脑上,利用软件链接打印机打印,效果是最好的。有家淘宝店记录仪做的比较全的,东西还不错,可以看看http://1718365.taobao.com/

网友G:
淅大中控有,可电话问问

网友H:
记录仪在我们这里早就OUT了,我们的记录都是通过计算机串口采集数据,通过微软的EXCEL或ACCESS这两款软件来记录和保存数据。价格不知比记录仪(不管是有纸还是无纸)要便宜多少倍!(尤其在多路记录应用中)

网友I:
研华工控,应该可以找到你所需要的方案!

网友J:
用记录仪把检测结果记录下来

网友K:
欧陆记录仪可以帮你解决问题,13818182429,

网友L:
 横河的价格比较贵的

网友M:
浙大中控的,横河的不错。

网友N:
杭州佐格的,这家单位的还不错

东西也全

网友O(2013-04-21):
横河的比较好 电厂最多的

网友P:
用无纸记录仪的比较好,可实时显示记录仪曲线,

5.6英寸真彩、高亮度 TFT LCD 作为显示屏,内带快闪存储器的新型微处理器,扩充了大容量

的数据存储区,采用了大屏幕液晶图形显示板作为显示器;软件上引入中文 WINDOWS 的框架思

路,采用了数据压缩技术。准电脑化的结构,高度地体现了微处理器化仪表的优越性,成功地

在体积为144× 144 × 240 mm 的壳体中集成了能实现多回路参数监测,同屏 / 分屏显示多组

数字与图文曲线,内含大容量数据记录存储空间的多功能彩色无纸记录仪表。

万能输入功能,集热电偶信号、热电阻信号、标准电压、标准电流、脉冲频率信号于一体 仪表输出采用模块化结构

◆传感器类型:B、S、R、K、E、N、J、T型热电偶输入规格:

热电偶:K、S、E、J、T、B

线性电压:0-5V、1-5V

线性电流:0-10mA、4-20mA

频率信号:0-10K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