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实现这样的温度控制?

楼主(2007-09-17):
我要做一个降温保温系统:将一个容积很小的盒子里面的温度从室温降低到0—10度并维持。我用的半导体制冷,用热电阻测温,用一个PID温控仪表来显示和控制温度,温控输出接一个固体继电器,然后固体继电器再串接电源和半导体致冷片。
但具体我不是很清楚是怎么工作的?比如室温是30度,我在温控仪表上设定要达到的温度是5度,那么是不是直接温控输出常闭端口连接继电器,就可以实现降温了?然后将到5度,温控仪表会有一个输出使得继电器自动断开并保持在5度?
我知道加热系统是当前温度低于设定温度,输出就使得继电器导通,实现加热。那么,降温系统怎么才能使继电器导通实现降温呢?是不是当前温度高于设定温度就会自动导通?但这样不就和加热的情况矛盾了吗?加热的时候当前温度高于设定值时不就断开了吗?我这样做实验,但继电器没有导通。我觉得加热和降温是相反的,但又不知道怎么实现?到底哪里出问题了?各位老师能不能帮帮忙啊???

网友A:
PID只用调一个降温就行了,加热不用PID调

网友B:
一般PID温控仪表都有正负作用的选择,加热用负作用,降温用正作用

网友C:
PID只是一种控温的方式(类似的有位式控制,自整定等)
在位式控制中,加热(负作用)到达设定值时断开加热线,制冷(正作用)相反.PID和位式控制一样,只不过控温的精度高.固态继电器有的要求在负载端加激励(带负载电)才能导通

楼主:
PID温控仪表的正作用和负作用是怎么调节的?就在温控仪表上调节吗?哪个按钮啊?我不知道还有这种说法

网友C:
看说明书,看看自动化方面的书

网友D:
关于半导体制冷你想的太简单了。如果只是问PID控制的问题。用厦门宇电的温控表就可以解决,CF参数用于切换控制的作用方向,加热是反作用调节,输入增大,输出变小。制冷是正作用调节输入增大,输出增大。任意一款厦门宇电的调节表都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但是半导体制冷片是一面热一面冷的,又比较薄,你的盒子外部保温很难做好,其实做好实验算好制热量和制冷量,买个功率大的半导体制冷片持续降温就可以。你不会是搞CPU降温吧!

楼主:
我不是搞CPU降温。谢谢各位的解答,可能是我开始用的仪表只能加热不能降温

网友C:
ATGF0523@YAHOO.COM.CN
三年前做过仪表设计,了解多家温控器

网友E:
你接的是温控仪的长闭触点,实际温度高于设定温度时是导通的,也就是给固态继电器供电的-使故态继电器导通,制冷模块工作.当实际温度低于设定温度时温控仪的长闭触点断开(也就是在加热时用的加热状态),此时停止向固态继电器供电,停止制冷.你忽略了用的是温控仪的长闭触点.不过pid还起不起作用就说不好了.那还得请教高手.

网友F:
加热不用pid

网友G:
   在配置中选择正作用,然后确认你的仪表有没有固态继电器驱动能力?你所接的固态继电器需要3—32v的驱动,了解这些应该没问题了。我公司有精度高的温度控制器可以提供,技术支持0411-84793453

网友H:
山武温控表中 控制动作是可以选择的 加热控制用正动作,制冷控制用逆动作。

网友I:
我觉得应该用一有两个输出的PID表来控制
一输出控制故态继电器,

网友J(2007-11-18):
你搞定了吗?
我同样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大家
我现在是想用半导体致冷片实现控温,温度要保持在20度,误差正负1度,想用PID直接对它进行调节,PLC做为控制器,应该怎么做好啊?

网友K:
我有客户在这样使用。也是半导体制冷用DC-DC的固态,用我们shimax的温控器,控制精度正负0.5度

网友L:
武汉托克的仪表一点也不好用,总是莫名其妙的出现问题,一点也不稳定,有时没有显示,断电后重新上电,有又了,如此反复!

网友M(2009-01-10):
yudian的温控仪AI508与AI518质量可靠吗?请用过的高手指点.多谢!

网友N:
YUDIAN的温控仪表质量相妆可靠.我公司低温模具环境中(-10度上下),依然工作稳定,控制精确.

网友O:
按照你的说法:温控输出接一个固体继电器,然后固体继电器再串接电源和半导体致冷片。控制器是在降温时起作用。至于升温并不需要继电器工作,因为室温为30度,液体会根据环境温度升温,所以前后升温降温并不矛盾。

网友P:
26楼说的很对,控制方面可以用XMT-102或XMT-122SZ 数字式温度显示调节仪,探头可用pt100热电阻量程-50-+50,WZP系列的,XMT102的分度号也是pt100,用温度显示调节仪去控制交流接触器带动半导体制冷片。室温30度,不用调节,和冰箱一个道理。

网友Q:
用pid控制的话,你选固态继电器最好啦啊,不是固体继电器,要用固态继电器,控制电压要0-5v的,被控侧电流可以选型的,看你的制冷片多大功率的,我自己做都是用32A的,温控器可以和厂家订购要求控制输出0-5V,不过一般的都给带选项的,可以设定用0-5V,还是4-20mA,制冷要选正作用,就是温度升高的时候输出也越大,温控仪表说明书上都有怎么设定正反作用的,至于PID控制可以去我们讨论的帖子上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008111010290600001去看看,想控制的精确就要用固态继电器,固体继电器只不过是普通继电器加了屏蔽啦,用无触点的coms或者可控硅的固态继电器控制可以使控制的对象达到很好的精确度的,那个故障率还很低的

网友R:
     这个太简单了。。。二次表有接三组线。。一组是二次表电源,一组是热电阻信号输入。。再就就是控温。。。在这种情况下,由于要求温度高到一定值降温,因此控制温度接  高报警。。高报警端子接固态继电器....固态继电器再接串接电源和半导体致冷片....

      要想设置目标温度。。只需要在二次表设  高报警"AH"  温度值就行了  致于二次表设置,,该表的说明书有..

网友S(2009-02-27):
弱弱的问一声 固态继电器可以实行连续量的控制吗?

网友T:
接固态继电器的话,一般不用继电器触点来直接控制吧,固态继电器有的要求在负载端加激励(带负载电)才能导通 。

网友T:
用有正反作用功能的,接常开点,比较好控制

网友U:
有问题可来电找我13717775731 张书光,www.bjhcyb.com

网友V(2010-06-12):
请问楼主怎么联系?我有此方面的经验。

网友W(2010-10-22):
http://www.yythyb.cn 温控器产品,看看吧就知道如何控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