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翻译错误

楼主(2007-09-17):
最近在看IFIX,发现一些翻译错误:
1. suspend 应该翻译为暂停,而不是挂起。
IFIX原文如下:
暂停采集组
在历史定义中,用户可暂时地停止某组数据的采集。例如,用户暂时不需要某些数据,或者数据占用过多的磁盘空间,用户可暂时地停止该数据的采集。要挂起采集组从采集组菜单选择“放弃激活”,并重新启动历史数据采集程序。

2.thanks to 应翻译为由于,而不是个感谢。
IFIX原文如下:
动画对象属性
无论用iFIX开发多少画面,都会发现创建画面其实就是绘制静态图形和将其连接到过程数据库两大部分,感谢iFIX的动画功能,使画面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运行。iFIX提供获得并解析数据的能力,随心所欲地操作画面。

3. sensitive 翻译为区分,而不是敏感。
IFIX原文如下:
大小写敏感复选框,控制是否区分大小写。选择了这个框就区分大小写,否则不区分大小写。下表说明了区分大小写对搜索的影响。

表5-2: 大小写敏感
当大小写敏感… 搜索串是… 则搜索…
选择 AI1 AI1
禁止 AI1 AI1, Ai1, aI1, ai1

几乎所有iFIX应用都有相应的帮助系统。这些帮助系统提供上下文敏感提示“这是什么?”和“如何做”等信息。并且当进入任何iFIX应用帮助菜单时,都可以获得这些提示。因为这些文件都是上下文敏感的,所以,当需要它时,通过选择任何域(“这是什么?”帮助)或者点击任何对话框中的“帮助”按钮(“如何做”帮助),也可以得到相应的帮助信息。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上下文敏感信息之外,还有两个iFIX帮助文件可以提供重要参考信息。除了与其相应的应用程序之外,在系统树的“帮助和信息”文件夹中可以访问这些帮助系统。下表说明了这些帮助文件:

FilterAlm.ini文件的一般问题
FilterAlm.ini文件中的文本是否大小写敏感?
FilterAlm.ini文件中的文本不会大小写敏感。

安装Microsoft SQL Server数据库
强烈建议安装SQL Server的“大小写敏感”选项,该项不是默认选项。缺省的“二进制排序”命令导致所有的表和列名都为大小写敏感。因此,下列SQL命令:
`Select ValveSetting1, ValveSetting2 from T1 where index = 23'
如果表T1实际为t1,或ValveSetting1实际为Valvesetting1时,则不工作。

手动登录iFIX
如果使用Windows安全来鉴别登录名称和密码,操作者可以在登录后改变其密码。Windows密码对于大写字母和小写字母是敏感的。

VBA命名规则
在命名iFIX画面、调度程序、对象、变量、模块和程序时必须符合VBA标准的命名规则:
· 必须使用字母作为第一个字符。
· 不能超过255个字符。
注意: Visual Basic for Applications大小写不敏感,但在说明名称的语句中保持为大写。

创建画面的帮助文件
画面的帮助文件是一种有效的方法,给操作员提供更多的电子化信息,同时不会占用显示空间。本章描述了如何在iFIX画面中创建内容上下文敏感的帮助。
“这是什么?”帮助
在画面中上下文敏感的帮助形式是“这是什么?”帮助。“这是什么?”帮助简单而有效,帮助操作员快速地访问帮助信息并快速的返回操作环境。操作员通过把鼠标指向iFIX画面中的对象上来取得帮助以及查询简要的解释信息。
设计“这是什么?”帮助
“这是什么?”帮助文件是一编译文件,包含三个源文件:项目文件、主题文件和映射文件。帮助项目文件(HPJ)包含帮助文件项目选项,例如包含和编译资源文件。主题文件是一个rich-text格式的(RTF)文件,主题放在独立的主题文本页内,该文本将在调用帮助时显示在弹公式窗口中。用户使用Microsoft Word的“文件”菜单中的把文件另存为RTF文件,来创建RTF文件。映像文件是一个建立帮助对象和帮助主题的对应关系的头文件。
“这是什么?”帮助文件很容易建立,因为只需建立几个帮助项目选项文件就可以建立上下文敏感的帮助系统。如果希望创建更为复杂的帮助系统,请参阅位于iFIX根目录下的HCW.HLP文件。
在iFIX画面上增加帮助
首先,给画面的HelpFile属性中定义帮助文件名:
1.鼠标右击画面的空白处, 从弹出菜单中选择“属性”,显示弹出CFixPicture对象的“属性”对话框。
2.在“HelpFile”属性单元格 中定义上下文敏感主题的帮助文件名。关于如何创建帮助文件,请参阅创建画面的帮助文件。
3.保存画面。

安装Microsoft SQL Server数据库
强烈建议安装SQL Server的“大小写敏感”选项,该项不是默认选项。缺省的“二进制排序”命令导致所有的表和列名都为大小写敏感。因此,下列SQL命令:
`Select ValveSetting1, ValveSetting2 from T1 where index = 23'
如果表T1实际为t1,或ValveSetting1实际为Valvesetting1时,则不工作。

楼主:
自己顶一下,要不一直空着

网友A:
呵呵,感觉翻译的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