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EH在机床上回机械原点

楼主(2007-09-17):
 我想问一下机床的回机械原点有什么好的方法?以前用找接近开关的ON点的方法,但问题是接近开关受温度的影响误差很大,台达EH只能接受24V信号,而伺服位置脉冲输出的Z信号都是差动方式,谁有好的方法发个EMIL:zhu.huajiong@163.com

网友A:
伺服驱动器中没有归原点的功能吗???

网友B(2008-03-21):
用微动开关啊

网友C:
伺服控制中有回原点的功能呀

网友D:
可以用台达PLC的原点回归功能,碰到近点信号的下降沿定位。或者是用找编码器Z相的方法,这个比较精确。

楼主:
该设备是丝杆传动没法加编码器,台达DVP32EH00M只能接受AB相差动信号

楼主:
理想方法是在接近开关点时再找伺服的Z相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