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交流电机在复卷机中的选择

楼主(2007-09-17):
各位前辈好 。我想请教一个问题:
 1、复卷机中我们一般选直流变频器 还是交流变频器?

2、直流电机的起动转矩性能比交流电机好,怎么理解?是直流的起动转矩比交流大吗?

网友A:
到运动控制单元问吧
好像没有直流变频一说
交流变频低速不稳定,但在收卷应用满足要求

网友B:
直流电机的力矩/电流曲线较好,所以一般采用控制电流来控制力矩,比交流电机容易实现,特性也较好.

网友C(2009-02-10):
但现在变频器的性能大提升,很多地方已经可以替代直流调速。

网友D(2009-07-09):
www.daitomotor.com

我公司的电机比较齐,可以去沟通一下

交流直流变频器?

应该是单相和三相!指的是外接电源,电机驱动可以是交流和直流,直流不存在变不变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