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程制造
直流\\交流电机在复卷机中的选择

楼主(2007-09-17):
各位前辈好 。我想请教一个问题:
1、复卷机中我们一般选直流变频器 还是交流变频器?
2、直流电机的起动转矩性能比交流电机好,怎么理解?是直流的起动转矩比交流大吗?

网友A:
针对下引纸复卷机而言:
1,现在选用直流控制系统还是偏多的,一是投资少一点,二是在控制上相对简单一点。
2,可能是交流在低速时速度不是很稳定(<5hz),造成转矩不是很稳,复卷机的速比是很大的,低速引纸(<15m/m),高速运行(>600m/m),假设50hz时速度为600m/m, 那么15m/m对应1.25hz

楼主:
谢谢。
引上“现在选用直流控制系统还是偏多的,一是投资少一点,二是在控制上相对简单一点”
其中 控制简单点具体指的是什么?相对直流交流的控制难度在哪?

网友A:
从控制角度看:交流你要解决低速速度稳定性问题
从结构方面看:交流一般要用共直流母排方式

楼主:
1.引上“可能是交流在低速时速度不是很稳定(<5hz)”,低速时速度不稳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
2.引上“从结构方面看:交流一般要用共直流母排方式”,是指的是在多传动时能量回馈到电网时,需要用到直流母排吧?在单传动的时候好像能量不回馈到电网,是消耗到斩波电阻上的,这时就不需要公共直流母排了?

网友A:
1,是由变频本身的因素造成的
2,在复卷机当中,退纸辊在正常工作模式下,是处于发电状态,如果用制动斩波器,一是造成能量浪费,二是如果选取或措施不当,制动电阻可能会烧,进而造成其他问题.建议用共直流母排方式.

楼主:
谢谢了 真的佩服

网友A:
大家共同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