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关于日立变频J300缺相保护

楼主(2007-09-17):
请教各位高工关于日立J300缺相保护怎么取消

网友A:
为什么取消?这是对变频器的一种保护。取消会对变频器造成损坏的。

网友B:
他可能没有三相380V电源,想用220V电源测试机器而已!

网友C:
驱动板上有几个光藕短接一下,就行了.

网友D(2007-10-18):
将经过取电阻到四只脚的光藕输出端短接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