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风扇

楼主(2007-09-17):
三菱F500系列变频器上的风扇CA1323-H01(MMF-12D24DS-RM1)三线制的。能不能用二线制的风扇替代

网友A:
可以,要短接电路板

楼主:
怎么短接呀

网友B:
电源负极和检测短接

楼主:
好用.谢谢阿健.

网友C:
不要这样修变频器,太危险了!我这里有!020-88281886

网友B:
只要风扇质量好,1-2年没问题的.

网友D:
好修的就自己来了.不然太浪费银子了.

网友E:
不可以短接线路版,如过风扇坏,变频器回爆的

网友F:
如果机器除了风扇有检测线外还有温度传感检测温度,那么风扇坏了,变频器温度高了,传感也会报OH的吧?

网友G:
不太清楚啊

网友H:
下面引用由zhourun在 2007-9-21 8:30:00 发表的内容:
  如果机器除了风扇有检测线外还有温度传感检测温度,那么风扇坏了,变频器温度高了,传感也会报OH的吧?
--------------------------------------------------------------------------------------------

对呀!但是既然三菱有风机检测,最好还是换三线风机吧,毕竟有风机检测的变频器不多,这是个非常不错的保护,别浪费了。

网友I:
最好不要哦!出事后就知道代价咯

网友J:
以前常这样修,下次不敢了.

网友K:
最好还是用原来款式的吧

网友L(2008-12-13):
德国产外观很新,11KW以上专用,直流24V/0.145A带反馈三线式,与原装风扇完全相同的尺寸,插头与原装三菱变频器上的不同,线的颜色也是一样的,剪掉插头同颜色线对上即可。

其实质量优于原装三菱变频器上的风扇,框架为铝合金,较重,超静音风量很大。 有需要联系QQ349709299,13702513304

网友M(2009-11-06):
专营变频器专用散热风扇

网友M:
专营变频器用散热风扇 010-51655044  www.bpqpj.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