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步进电机回原点

楼主(2007-09-17):
麻烦问哈大家为什么我们这里步进电机刚启动的时候回不到原点?
具体情况就是刚一启动的时候步进电机会以一个很快的速度回原点,但是不知道是不是速度太快了
过去后就不动了..是驱动器的原因吗?我们是做电池卷绕机的.

网友A:
“问哈大家”,呵呵。在不晓得位置的情况下一般都是慢慢儿的回切呀,你说那现象怪控制器哈

网友:
什么控制器?什么驱动器?

网友B:
步进电机是不会自己回原点的,关键看系统。“过去后就不动了”———死机了?

网友C:
加速度太大了吧

楼主:
哦。我明白了。。谢谢大家了哈

网友D(2007-10-19):
各位兄台 请指教:
我目前要用白山的步进来做传动,但我需要一个精确的原点,请指教

网友B:
外加光电开关,配合步进相序循环指示标志,完成精确的原点。

网友D:
我目前也是采取这种方式的,我用的是机械开关(不是光电开关)加上步进提供 TM 的信号,但这样不行,连续多次回零就不一样,而且步进的细分还不能设置的太高

网友B:
只要你的机械开关或光电开关的精度能确保优于步进的一个相序循环所对应的距离,就应该没有太大问题。如果机械开关或光电开关的信号边沿与步进的相序循环指示信号的边沿过于接近,就微调一下开关位置,让它们稍微多错开一点试试。

网友C:
请问你的上位机是什么?就是用什么来控制的啊?另外向你介绍一款来自德国的产品TRINAMIC采用StallGuard专利技术,外部无须接限为,原点传感器.步进电机可以运行位置模式,集成了控制+驱动在一起,有控制单轴的,三轴的,六轴的等许多不同模块 体积小 功能强 另外还有许多其他的模块,有意者与我联系 苏州钧信自动控制有限公司 nicegaowei@yahoo.com.cn

网友D:
波恩你好;我用的是机械开关没有什么精度,只能靠步进的TM信号的,而且我取的原点信号就是TM信号

网友B:
这样做是需要一个前提的,就是我前面说过的“只要你的机械开关或光电开关的精度能确保优于步进的一个相序循环所对应的距离”,否则很难奏效,你可以测试一下在“连续多次回零就不一样”的情况下,其差异是否恰好为“步进的一个相序循环所对应的距离”。

网友D:
波恩你好:我要请教你的是,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的机械开关或光电开关的精度可以达到我的要求,我目前步进的细分设置为10步距角是1点8度,即相当于编码器的2000线

网友B:
1.8度和1/200圈,如果丝杠导程是4mm,则1.8度对应0.02mm,符合这样的精度要求的机械开关或光电开关还是有可能找到的。
另外,不知道你用的步进电机的基本步距是否就是1.8度,如果是,则电机转子应该是50齿的,一个基本相序循环对应7.2度,即1/50圈,则对机械开关或光电开关的精度要求可以降为0.1mm,就更容易找了。

网友:
"则对机械开关或光电开关的精度要求可以降为0.1mm,"
光电开关是没有问题,机械开关要0.1mm,恐怕也不太好找。

网友D:
我的丝杠是10MM的

网友D:
步距是1点8度,细分为10,丝杠是10MM的,我系统的脉冲当量是200一圈

网友B:
说了很多边了,不要看脉冲当量,而是看相序循环标志。10mm丝杠导程,那就可以扩大到0.25mm范围了。
我忽视了纯机械开关的精度的问题,抱歉!

网友E:
最好用光电或接近开关,另外回原点有没有减速啊?速度可以适当慢些.另外就是斑竹波恩说的,把开关或挡块位置稍微错开点,大约相当于半个"相序循环标志"对应的传动距离,然后再试验一下.

网友D:
我的问题已经解决,谢谢各位了

网友E:
请问如何解决的?

网友B:
是啊!总结一下,也不枉大家的支招了。

网友F:
感应器的反应时间要快,要不重复精度一定不会很高

网友G(2008-08-09):
请问步进电机的原点是怎么定义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