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求助电动调节阀的安装方法

楼主(2007-09-17):
本人出入工控行业,对于电动调节阀的安装,调试不是很清楚,还望前辈们多多指教.

网友A:
抛砖引玉一次。
调试:用扳手等工具将阀门关闭,确认开度为0;将电动调节阀关闭,采用电信号或手摇的方法均可,也置为0开度;将电动调节阀的输出轴与阀体的输出轴采用连轴器连接起来;检查连接情况,不存在卡阻的问题;
如果存在开度限位微动开关,那么还要调节上下限微动开关的位置。将调节阀置于开度下限,然后调节下限微动开关的位置,让其刚好动作;将调节阀置于开度上限,然后调节上限微动开关的位置,让其刚好动作。

网友B:
基本简单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