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定位问题

楼主(2007-09-17):
我用的是安川伺服电机,电机采用位置控制方式。现在碰到的问题:首先在电机上标定一个初始位置,然后根据设定的路径控制电机运动,等运动结束后,再次使电机回到先前设定的初始位置,发现电机不能达到初始位置,偏差还挺大的。请问版上的各位大虾,这个问题一般出在哪里!这个问题一般怎么检测??

网友A:
一般在来回很多次才可能出现误差。回零补偿

楼主:
不错,电机来回运动的很多次,此数越多,出现的偏差越大。
在之,电机是应用于一数控系统,在加工过程中,让电机回零补偿,可能会使整个加工过程产生其他问题,是不是还有其他解决的办法,伺服电机在原理上来说是不会产生类似丢步这样的偏差的阿

网友B:
检查脉冲信号线的屏蔽与接地。

网友C:
没错!解决信号质量是根本。

网友A:
有时那个65535也会出来捣乱

网友C:
“胡家”说“65535也会出来捣乱”是指计数器字长的溢出问题吗?

网友A:
呵呵,我是猜想不能整除出现的累计

楼主:
控制卡与驱动器之间的脉冲信号线是屏蔽线了,接地就有点不明白了,驱动器的CN1上似乎没有接地端。驱动器与电机之间的连线是厂家给配的线,似乎还有一个现象,控制板给的加速度越大,偏差越小,这个现象我曾观察到,没有具体去证实。
用什么方法可以提高信号的质量哈??

网友C:
“加速度越大,偏差越小”?———这样一来是否实践运行速度也越大呢?如果是,则说明往复所需无时间短,丢数少,还是信号质量有问题。

屏蔽接地的问题是个实践性很强的问题,接不好肯定有问题,接了也未必就立马解决问题,不过首先是接,多试试。

楼主:
实际的运行速度和以前的运行速度是一样的,我只是修改加速时间,设定的加速时间长短就可以改变加速度的大小了。这个现象我是无意中发现的,当时没有去注意。先改改,有什么现象再次跟大家讨论;

楼主:
还有一个现象,电机的运行偏差和电机运行换向次数有关,正反换向次数越多,偏差越大。

网友D:
有可能机械部分松动的原因,拆下电机空载试下

网友C:
也不妨改变运行循环时间,看看偏差是否与总体运行时间的长短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