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超声波清洗的问题??

楼主(2007-09-17):
今天我听我同事说超声波清洗的时候,超声波发生器必须要放在水里(也就是说必须要有介质)不然要烧掉发生器的!!这是真的吗??因为我是不是很了解这个!!谢谢高手能回答!!

网友A:
是的..里面要放液体一类,比如:酒精/水/汽油等

网友B:
超声波发生器必须要放在水里???是超声波发生器里面要放水把.

网友C:
超声清洗设备一般都会有个清洗槽,在清洗槽中会放置清洗液.清洗液一般是根据需要清洗掉的物质来决定,比如要去除油污,可以用丙酮或者汽油等有机溶剂,汗渍可用无水酒精,有时候也会用去离子水,主要被清洗的部件是否跟清洗剂反应.
超声清洗的原理简单来说,就像海浪冲刷礁石,把杂质带走!!

网友D(2007-12-05):
同意曹大平意见.

网友E(2009-07-09):
曹大说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