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编码器来计算产品运行的线速度

楼主(2007-09-17):
如何用编码器来计算产品运行的线速度。

网友A:
这个应该不难吧
线速度和转速 有公式
算下就可以了

网友B:
1、搞清编码器每1个脉冲,产品运行多少距离
2、单位时间内的距离不就是速度吗?

楼主:
但是PLC中如何计算时间呢。
线速度和转速的公式,能不能提供一下呢/

楼主:
顶一下了。没有知道吗

楼主:
速度 = 周长 / 一周脉冲数 * 脉冲个数 / 时间间隔
但是这个时间间隔我如何计时呢

网友C:
线速度=转速*周长

网友B:
 雪世界: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9-22 6:46:00
    速度 = 周长 / 一周脉冲数 * 脉冲个数 / 时间间隔
但是这个时间间隔我如何计时呢

你的这个公式没错,但这个周长是编码器转一周,产品运行了多少距离

时间间隔就是采样时间,太长了虽然更准确,但实时性不强
太短了了,实时性强,但不准确

说出你的参数,大家帮你参考一下

楼主:
转轮直径是100M,编码器转一圈是1000脉冲,所以编码器转一圈就是314 MM。
采样时间,是不是我想要的是每分钟多少米。那么我每分钟计算一次“周长 / 一周脉冲数 * 脉冲个数”很得的结果就是当前速度呢。

网友B:
设计的最大转速是多少?

网友D:
其实的这个帖子里就有这样的程序部分: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381744
如果需要,可以参考一下,可能对你有帮助。

网友D:
测速有M法、T法、MT法;
M法就是测单位时间的脉冲数,适合转速比较高的场合;
T法就是测1个脉冲的时间,适合转速比较低的场合;
MT法就是测N个脉冲的时间,基本适合两种场合。最有效的应该是MT法。

网友D:
要捕捉编码器的脉冲,需要用到高速计数器和中断,请注意参考。

楼主:
TO 老工控
设计的最大速度是每分钟30M。
TO 老菜鸟
你给我的网页链接,打不开啊,提示一般性错误。

楼主:
老菜鸟
能为能再次说一说这三种方法呢。

网友E:
科威张力PLC有以编码器脉冲为单位的角速度和角位移输出.这类功能PLC价格较贵.
角速度的精确计算不能在梯型图上实现.

网友F:
转轮是由变频器还是伺服驱动的呢?

如果是由上面这2个驱动的话,那么驱动器会输出一组模拟电压,采集这个模拟电压进A/D模块,然后用线速度表测量当前的线速度;用当前所测的线速度/当前驱动器输出的电压=系数。程序里面用这个系数X对应的A/D转换值=当前的线速度,屏上直接读这个值就可以显示。
有点答非所问,仅供参考
个人认为(不一定正确):能否利用1S的时钟脉冲进行计算呢?每隔1S将高速计数器清零后检测这1S钟所检测到的脉冲个数,然后按公式计算。

网友D:
这三种方法详细资料我放在了我的ftp上:
ftp://gk:gk@deshengwu.vicp.net/工控/一种基于光电编码器的高精度测速和测加速度方法.pdf

网友G(2007-10-29):
按牛牛不牛的方法做!

网友H(2010-06-26):
我也有类似的问题啊,你的问题解决没有?

网友I(2013-11-08):
这个是编码器计算速度的, 圆周长:300mm;P2400

网友I:
600脉冲PLC按4倍所以转一圈:2400P

速度 = 周长 / 一周脉冲数 * 脉冲个数 / 时间间隔

我按这个公式没有计算出来?

网友I:
http://bbs.gongkong.com/d/201310/530472_1.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