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ADA
求助:如何在CITECT中自动弹出页面!!急

楼主(2007-09-17):
各位大侠啊,请问当PLC中某一个数字量信号过来后,如何在CITECT中让系统自动弹出相应的报警页面啊?着急啊,大家帮帮我啊,谢谢了

网友A:
走过,路过,顶一下!

网友B:
切换画面

网友C:
用事件来做Popup页面,具体的步骤可以联系我,也可以进自动化软件论坛下的Citect来询问,qqftf@TOM.COM

楼主:
谢谢楼上的哦,我已经给你发了邮件,帮帮我!

楼主:
我用pagepopup做了一下,跟之前的效果是一样的啊
总是弹那个画面,我所需要的只是信号来了就自动弹出来,给操作者一个提示,然后我再点画面上的其它按钮也可以进入其它画面,现在这样画面始终都是弹出来的那个,高手帮帮我这个菜鸟吧!谢谢了

网友D:
简单!做一个事件,当信号来了就触发该窗口弹出!

楼主:
楼上说的是对的 现在我已经解决了 之前也是这样做的 关键是那个时间和周期的设置 之前老填上了 所以才导致画面不停的跳 现在我把那两个属性都空白 成功了 还是看它的说明知道的 看英文真麻烦!而且这个软件的汉化也不怎么样 比方说那个按钮的按下和松开 它就翻译错了 呵呵 就是折腾了我这样的新手

网友D:
忽悠子:看来是你自己粗心的了。英文说明说明麻烦,帮助文件还没有搜索功能!靠,只能忍受!有空交流

网友E(2009-08-27):
忽悠子:能不能告诉我怎么做的啊《能联系我吗 我的qq3643544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