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为什么一点动频率就一直升?

楼主(2007-09-17):
用的西门子PLC
程序里设了点动频率
但一点动频率就一直升到上限了
程序输出和电流都正常
什么原因?

网友A:
1,可能你的程序有问题,检查给定速度
2,如果有编码器的话,可能编码器坏或接反了

网友B:
1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C:
很可能是一

网友D:
变频器这边是不是搞错了,是不是使用了电动电位器功能?

网友(2008-03-15):
能把那个程序发给我参考下吗?

网友:
邮箱wagk.good@163.com
谢

楼主:
是变频器电压电流开关拨错了

网友E:
参数设置的问题!

网友F:
老刘,LZ已经把答案告诉您了!“是变频器电压电流开关拨错了”。别自作聪明!您自己体会原因吧

网友E:
“是变频器电压电流开关拨错了”。szalpha:请问LZ说的“电压电流开关”在那里???

网友F:
呵呵!说您没有见过变频器可能有点过分,在变频器的控制板上啊!各变频器厂家为了满足大部分工业现场的需求,能够满足更多的工业信号(0-5V,0-10V,4-20m等,我说“等”老刘不要又抓住我的小辫子不放啊!从DZ1、DZ2到DZ3型表工业信号很多,但发展到现在主要以以上三种为主)共同兼容一、两个模拟量的输入、输出端子,都会在模拟量的内部通道安装电压/电流拨码开关(或短接插件)。如果您送给变频器的是电流信号就要把拨码拨到电流端,内部电路做简单的电流电压变化后送到CPU处理。如果进变频器的模拟信号与拨码的选择不相对应就会出现LZ的问题。不知道您明白没有?

网友E:
“共同兼容一、两个模拟量的输入、输出端子”
1、模拟量的输入、输出的电压(高阻抗)、电流(低阻抗)端子一般是分开的;
2、你说的模拟量的输入、输出的电压(高阻抗)、电流(低阻抗)端子公用(共同兼容),用一个“电压电流开关”来切换;
3、我说的模拟量的输入、输出的电压(高阻抗)、电流(低阻抗)端子公用(共同兼容),用参数设置来定义;

网友E:
1、楼主的点动,频率一直上升,并不奇怪;
2、可以通过参数设置,实现点动在某一频率上,肯定有一个加速的过程;

网友E:
如果加速时间设的长,看见频率上升有什么奇怪???

网友:
hehe
要是升到自己想要的频率他还在这里说什么啊~~

网友E:
“要是升到自己想要的频率他还在这里说什么啊~~”
1、要是升到自己不想要的频率,那肯定是设定或输入的问题!
2、问题的问得不准确;

网友G:
问题没说明了,能晾一下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