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菱PLC定位模块与伺服驱动器指导手册

楼主(2007-09-18):
哪位朋友有三菱PLC定位模块AD70,AD71,AD75与三菱电机通用交流伺服H系列(MR-H□AN)伺服驱动器指导手册或三菱电机通用交流伺服H系列定位功能(MR-H□ACN)伺服驱动器指导手册

                                              谢   谢
                                              邮箱wxgylwcq@sina.com

不会,学习!

网友:
上三菱网站下呀

网友A:
可以和我联系dahaicd@163.com

楼主:
   哪位朋友有三菱PLC定位模块AD70,AD71,AD75与三菱电机通用交流伺服H系列(MR-H□AN)伺服驱动器指导手册或三菱电机通用交流伺服H系列定位功能(MR-H□ACN)伺服驱动器指导手册

                                  谢   谢
                                邮箱wxgylwcq@sina.com

楼主:
  哪位朋友有三菱PLC定位模块AD70指导手册

                                    谢   谢
                                  邮箱wxgylwcq@sina.com

网友B(2009-04-27):
哪位朋友有三菱PLC定位模块AD70,AD71,AD75与三菱电机通用交流伺服H系列(MR-H□AN)伺服驱动器指导手册或三菱电机通用交流伺服H系列定位功能(MR-H□ACN)伺服驱动器指导手册

谢 谢
邮箱184xue@sina.com

网友C(2011-02-24):
有哪位高手能够知道三菱AD71S2定位模块如何与MR-J2S驱动器进行信号连接,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