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温度模块的问题

楼主(2007-09-18):
各位:
    我有一个温度控制系统的问题想向大家请教下:
        如果我用PLC所做的温度控制系统中的温度模块发生了机械方面的故障,在确认的情况下,是否只需要对温度模块进行更换,而不需要对程序进行任何的改动就可以将问题解决.系统就可以正常的工作了.
      菜鸟的问题请各位给予指教,在此先谢谢大家的帮助了.多谢

网友A:
一般可以这样做

网友B(2008-06-27):
是的         型号要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