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0弱磁调速设置问题

楼主(2007-09-18):
590+弱磁调速的相关参数该如何设置

网友A:
欧陆590弱磁调速步骤
一.面板功能键的使用:
○▲:向上翻页,或者增大参数值
○▼:向下翻页,或者减少参数值
○E:退出键
○M:选择键,或者回车键
二. 进行弱磁设定:
1.按○M键进入,显示:MENULEVEL DIAGNOSTICS。
按○▼键直到显示:SETUP PARAMETERS(参数设置) RAMP
按○▼键直到显示:FIELD CONTROL(磁场控制)
按○E键进入,再按○▼键直到显示:FIELD CONTROL(磁场控制) FLD WEAK VARS(弱磁控制)
按○M键进入,再按○▼键直到显示: FLD WEAK ENABLE(弱磁控制)允许弱磁使能。
按○▼键直到显示:MIN FLD CCURRENT最小励磁电流
按○▲键或○▼键改变数值。可改最小为10‰,可根据实际速度调。
按○E键再按○▼键直到显示:MAX  VOLTS最大电压。
按○▲键或○▼键改变数值。可设为90‰。开始弱磁时的最大电枢电压。
2.所有的参数值设定完后,按○E键,退到显示:MENU LEVELPARAMETER  SAVE存参数
   按○M键,显示: PARAMETER  SAVEUP TO ACTION,然后按○▲键,等待几秒后,显示FINISH。按○E键退出。如不操作次步,断电后,所改的参数未保留,无效。
3.速度反馈设定:在操作面板按钮下方有一盖板,取下盖板,可看到有两排波段
   开关,上排波段开关是 1,(0—9)个位设定,下排波段开关是 10,(0—9)十位设定。还有两位的波段开关是百位设定,在一百以上时,拨到100;在一百以下时,拨到0;数值由波段开关1和波段开关10来决定;如果测速机是110V对应2000r/min,则设定为:两位的波段开关拨到100,上排波段开关1拨到0,下排波段开关10拨到10。根据实际情况,以此类推,。
4.由于在弱磁时,磁场电流太小,欠电流继电器不能吸合,需要重新调整,根据实际情况调,使其在弱磁时能吸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