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驱动器的正反转控制

楼主(2007-09-18):
我采用的是ASD-A0221LA型号的伺服驱动器,用哪个输入端子控制电机的正反转。只能是脉冲+方向控制方式吗。

网友A:
要看你要用甚么控制驱动器了,要是PLC的

楼主:
台达伺服驱动器,OMRON CP1H的PLC,但我不知道驱动器是脉冲+方向控制方式,还是正负脉方式。

网友B:
你应该先确定伺服的控制方式,是增量方式还是绝对方式,然后那就得看OMRON PLC的指令说明了,用哪个指令实现的是什么功能与PLC有关的。

网友A:
PLC控制伺服或步进驱动器的时候一般都是脉冲加方向的。

网友C:
查查ASD-A0221LA型号的说明书

网友D:
  谢谢,请给我一份。liuhai789@sina.com

楼主:
在驱动器是设定,然后PLC发出正负脉冲就可以了。

网友E(2008-05-20):
请问下,如果是用PLC以脉冲加方向控制伺服,能否用PLC自动和按钮手动控制呢?如何实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