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主轴基准脉冲?

楼主(2007-09-18):
请教各位大侠主轴基准脉冲在螺纹加工中的作用,以及和螺距的移动轴之间的关系?

网友A:
主轴基准脉冲应该和螺纹加工的某个起始(进刀)点有关,螺距或导程则是主轴每转动一圈,Z轴所需移动的距离。

楼主:
请教如何保证Z轴所需移动的速度和主轴的速度匹配呢?

网友B:
与主轴相连的主轴编码器(以1024线为例),有一个基准点(Z相脉冲),攻丝开始时(如螺距是2毫米)一般先启动主轴旋转,检测到这一脉冲后Z轴开始进给,主轴旋转时上述编码器ab相脉冲进入系统,每接收到一个脉冲,发给Z轴指令进给2/1024毫米,主轴快则进给快,相对应的螺距是固定的----你可以这样笼统的理解。
这就是刚性攻丝,有了基准点,对同一个孔反复攻丝也不会乱。
上述是主轴和动力头1:1连接的情况,变速连接时编码器一般连在动力头上,否则作其他处理,说来话长了。。。。

楼主:
请教:那么在接受脉冲信号到Z轴运动不是有滞后的问题吗?对精度的影响有多大?如何应对?

网友B:
严格意义上说延迟是有的,但一旦运动起来可认为是连续跟随的,设备的刚性不是绝对的,因微小的滞后带来的形变也是可以接受的,比如说进给滞后会由轴电机的微小堵转,皮带拉伸,间隙挤压等忽略。
还有更多的情况是使用了一种带弹簧伸缩的刀柄,所有滞后超前会有弹簧机构来消除。
精度是有丝锥来保证的,你不用担心。
搞清原理是必要的,你不必太担心使用,目前的很多系统包括华中,都支持刚性攻丝,就是刀具刚性连接,你大胆使用好了。

网友C:
那么在接受脉冲信号到Z轴运动不是有滞后的问题吗
这个滞后,也就是毫秒的数量级,攻丝的时候,有多大的速度?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