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0V,315KW电负荷用多粗电缆

楼主(2007-09-18):
380V,315KW电负荷用多粗电缆

网友A:
185mm2电缆2根并联

网友B:
VV3*185就够了吧?

网友A:
电缆发热严重

网友C:
185的不大

网友D:
150+150

网友E:
如果是变压器出线,315KW 450A电流,用铜电缆建议2根120~150并联
如果是负载且没有补偿,电流可能会达到600A以上。建议用2根185电缆

如果用铝电缆,线号乘以1.5

网友F:
1个KW2个流
10下5,100上2  铜线升级算
自己去算把

网友G:
“10下5,100上2  铜线升级算”什么意思?
能不能以上面的例子列出公式!!

网友H:
    计算一下吗,不要老问。

网友I:
负载选电缆截面,必须考虑到负载会不会长期满载运行和设备与电机之间的距离,一般电缆选型要大一些,能满足承载电机短路电流。

1个KW2个流
10下5,100上2  铜线升级算这些这是大概,要比较精确的计算,参考电工计算公式了。

网友J:
看使用长度!最好是240MM2的!

网友J:
听老师傅说电缆最好不要并联使用!不知道有没有使用过的介绍一下经验1

网友K:
有钱的话 用24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