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急!380V,315KW电负荷用多粗电缆

楼主(2007-09-18):
380V,315KW电负荷用多粗电缆

网友A:
2根120平方的并?

网友B:
什么负荷?距离多远?
最少2*185的并联
同时配电柜内要用铜母线联结,接线头一定要做好
发热是相当厉害的
这台电机怎么不用高压的?为以后维护带来很多方便

网友C(2007-12-26):
三相平衡的话1KW1.5A,100平方以上的线可承受2A电流.自己算算就可以了

网友D(2008-02-20):
新年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