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测量弹簧的冲击载荷选用何种传感器

楼主(2007-09-18):
一重物,在276mm处冲击一弹簧,若想检测在冲击过程中,弹簧所受冲击载荷的变化,需要选用何种传感器,请高手指教?

网友A:
你应该用测量动态压力的传感器测量.(价格较高)普通压力传感器只能测量静压.

楼主:
能否提供一下这种传感器的厂家?

网友B:
你要测量冲击力的变化?我们有。
zxldzf@sina.com.cn

网友C:
可使用我公司的动态压力传感器,首先需要知道贵公司弹簧压到底的最大压力是多少来选定量程.同时配套我公司的UNI800F仪表,该仪表采样频率为100/秒,目前广泛应用于汽车配件生产中需要用到的测力系统中.同时我公司还有采样速度高达4000次/秒的触摸屏显示控制仪表,欢迎来电咨询.13980640822 杨先生 long_adv@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