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200程序无法修改

楼主(2007-09-18):
在PLC224上传的程序,打开后子程序名为乱码,编译无错误,双击主程序,出现"此POU包含一个或多个对参数化子程序的无效调用"这时再编译,就会错,也无法下载

网友A:
应该是子程序调用指令有问题

网友B:
把相应的子程序的名字改为英文字符,调用的地方也作相应改动

网友C:
同意上楼的,最好不要用中文字符,另外,如果是上传的程序,不是自己编的话,有的地方是很难看懂的

网友D:
使用STEP 7 MicroWIN V4.0 SP5,疑问既然是设备上使用的程序,怎么会出错?

网友E:
版本对不

楼主:
谢谢各位.改用STEP 7 MicroWIN V4.0 SP5后,重命名后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