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通讯问题

楼主(2007-09-18):
最近做系统一套,PLC主机14SS通过RS485与四台VFD-M通讯,控制变频器频率,现在出现PLC监控寄存器数值有变化,变频器没有频率。请教高手怎么回事

楼主:
LD M1002
MOV H88 D1120
SET M1120
MOV K100 D1129
LDP M1012
SET M1122
CNT C1 K15

楼主:
LD M1012
MPS
AND C1 K0
MODWR K1 H2001 D540
MRD
AND C1 K2
MODWR K2 H2001 D541

网友A:
可能是在编PLC程序时,此监视寄存器在数据传输时做了其它运算,建议加映射寄存器.

楼主:
以前可以的呀,是不是485口有问题呢?

网友A:
你的意思是以前运行过,没有改动过.

网友B:
通讯不上,除了485口外,还有通讯接线、干扰等因素,这些都需要确认

网友C:
每次通讯结束后都要校对通讯对象返回的响应帧数据,以检验控制对象是否正确响应,没有响应的话就先检测硬件因素,对四台变频器进行控制的话一定要建立一个很好的轮寻机制的,否则也不可能做好的。

楼主:
谢谢各位回复,解决了,是通讯口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