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助西门子300问题求助

楼主(2007-09-18):
我公司有一套300的旧系统,由于前些日子发现上面的存储卡丢失,就上传了PLC的一套程序,在上传之前没有在意PLC的状态,后来发现CPU处于STOP状态,SF处于红灯,我想问问大侠们是存储卡丢失的原因还是我上传程序出现的问题,这种情况怎么办,怎样才能解决,请各位大侠们帮帮忙

不会,学习!

网友:
不知道你那个PLC是什么型号,希望能说清楚些,不过估计是没有MMC,无法初始化系统报错

网友A:
让PLC运行RUN啊,SF亮灯可能是组态配置有问题或者是程序出错了

楼主:
型号是315-2DP的CPU, 如果组态配置有问题会是我上传程序时造成的吗,如果真是这个问题我该怎么办,知道的大侠请尽快给我留言谢谢

网友B:
应该是CPU运行时上传程序吧,初学者

网友C:
按Ctrl+d 查一下

楼主:
好象不运行也可以上传程序的,现在的情况是PLC在RUN状态时也不工作,

网友C:
SF是指硬件或软件错误,先检查一下错误代码。

网友D:
应该在线监控一下看看是程序问题或硬件问题

网友E:
看看CPU诊断区内报什么故障.

网友F:
估计可能是某块模块有问题,才报SF故障.

网友G:
plc运行时程序是下不去的,最好看一下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