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以太网向导问题

楼主(2007-09-18):
在以太网向导设置时有模块位置、QB、要为此模块配制的连接数目。这三个应该如何设定啊,
如果我用一个cpu226加一个em223的16输入16输出再接一个cp243-1
那么模块位置是不是3、QB后面也是3、那么要为此模块配制的连接数目应该如何填写呢。
请各位前辈指点一下,我有个项目用cp243-1,我从来没有用过这个东西请会的同行指点一下,

楼主:
那位高手来指点一下啊
小弟将不胜感激

网友A:
跟着向导走,一般是不会错的,他能自定义地址

网友B:
“模块位置”可以点击“读取模块”来自动确定,分配的输出字节数使用缺少值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