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选用

楼主(2007-09-18):
[b]我有一台110V,60HZ,2KW的设备,请问如何选用合适的变压器??急急!!!

网友A:
负载类型,是阻性还是感性,单相还是三相。阻性负载配2.5KVA380/110或220/110即可。感性负载二次电压120V就行。

网友B:
那60HZ怎么办啊,关注中!

网友C:
用变频电源不就行了

网友A:
频率与阻性负载没关系,感性负载增加10V可以了.

楼主:
李纯绪;设备是感性负载。[b]增加10V可以了,这个增加10V是指什么???

网友A:
不知你负载的详细情况,增加10V是大约数,如是电机就没问题了。电源频率增加相当于阻抗增加,所以加一点电压,可根据负载详细计算,一般情况没必要。

网友D(2011-04-10):
引用 网友A:
关于不知你负载的详细情况,增加10V是大约数,如是电机就没问题了。电源频率增加相当于阻抗增加,所以加一点电压,可根据负载详细计算,一般情况没必要。

做数控广告雕刻机,我初步选用的雕刻机电主轴是
Spx80-24Z/1.5B 24,000 1.5KW 220V 5.5 A 400HZ ER16 2*7004C
2*7002C 油脂 变频器是西门子MM420,220V功率2.2,hp3.0,额定输入电流7.6,额定输出电流10.4,我们是380V的工业用电,我想请问下选什么样的变压器比较合适,以及在选型中应该注意的问题
想请您指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