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新手几个关于DCS冗余的问题,希望高手能指点一二

楼主(2007-09-18):
1.DCS电源冗余,具体是怎么冗余的,有哪几种方法?
2.RTD信号采集怎么实现冗余?一种方法是把RTD信号通过转换模块转换成4-20ma信号,再进普通AI冗余调理模块.还有其他好方法吗?
3.热电阻和热电偶可以是同一个模块吗,为什么?另外热电偶的温度补偿是怎么实现的?
4.AO输出是怎么冗余的,国内外都有哪些DCS厂家能做到?
我是DCS菜鸟,这是我最近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希望知道的能给我讲解讲解,越详细越好.先谢了!

网友A:
我也有点和楼主一样的疑问,希望各位大虾给与指导,谢谢

网友B:
1.就是两个电源并联,但是最重要的是不反送电,这事核心问题,虽然很简单,但是这事技术核心。
2、硬件成本高点,用软件,把两个同样的温度送入系统,对两个点进行冗余设置就可以啦
3、不能用同样的。
4、AO输出硬件好点,安全,稳定。软件也可以做。具体问题具体处理了。
现在国内外的系统都不错。

楼主:
那你说说国内外的DCS都哪些能做到AO冗余的.国内的哪家DCS能做AO冗余?

网友C:
AO冗余原理:正常时,平均输出,一个AO通道坏了,这个AO通道被禁止,然后另一个AO翻倍输出。

网友C:
HONEYWELL EPKS;
ABB AC800F,AC800M,AC800XA;
EMERSON DELTA V
这些都能实现。
其它的DCS请用过的说。

网友D:
计算机专业出来的?
混2年现场就知道了

网友D:
横河CS300 可以满足电源冗余,AI/AO通道冗余

网友E:
国内的DCS,新航智的AO卡件能实现AO冗余.其它好象没有.

网友B:
SIREN: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9-18 16:19:00
AO冗余原理:正常时,平均输出,一个AO通道坏了,这个AO通道被禁止,然后另一个AO翻倍输出。
那是程序冗余,再说了,你在比较时可以不让他们输出呀,可以做一些品质判断什么的,程序也时可以的但是没有硬件冗余好。国内的厂家有和利时的FM152模块就可以实现。

网友C:
ABB DCS和HONEYWELL EPKS的AO是硬件冗余。
不信可以去查。

网友C:
ABB冗余IO原理
冗余输入模块
当使用冗余输入模块时,所有的读都是从主输入模块读。输入模块具有自诊断功能,当主输入模块故障时,自 从输入模块读。从输入模块以比主输入模块低的循环率校验错误状态。
冗余模拟量输出模块
当使用冗余模拟量输出模块时,每个AO模块平均输出。AO模块具有自诊断功能,当一个AO模块故障时,它中断输出,2个冗余AO模块直接通信确保第2个AO模块快速使输出翻倍。
冗余数字量输出模块
当使用冗余数字量输出模块时,2个DO模块同时工作,输出相同。当一个DO模块故障时,把输出置为低电平,另一个DO模块通过有源信号强制为高电平。

网友C:
具体的图我不上传了,不会上传,你们看看SIEMENS的400冗余IO。

网友F:
+U+U+U+U!

网友G(2007-11-26):
我觉得honeywell的应该都能做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