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ANUC光纤通讯线

楼主(2007-09-18):
我公司有一台进口设备,用FANUC的系统,其主板与I/O部分的通讯用光纤通讯线,现该通讯线的一根光纤断,我们已找到断点,试着做了这根光纤的两个接插头,光纤已通,但上机仍不行.原因是接插头未做好.
该通讯线:FANUC   TOCP 80XF-5MB
                 A66L-6001-0004#L5R003
现请各位帮忙,查找有无该备件.

另外其这方面的专家提供光纤通讯线的资料和维修方法.

网友A:
北京fanuc公司 有的 买 但不一定 有现货》

楼主(2007-11-02):
多方联系,没地方修.只好买了一根,上去就好.
这次是搬迁设备引起的,以后大家要小心了.

网友B:
一般用机器的是没有这样的设备的,即使我们做机床的,也很少有这样的备件

网友C(2007-12-19):
光纤的优点是传输容量大,且不受电磁干扰;缺点就是机械性能差些,比较娇气。光纤光缆在机械性能方面有20多项指标,包括弯曲、扭转、曲挠、拉伸、冲击、振动、温度循环等等。
在工控设备里如果需要光纤跳线,建议采用3M公司的高强度GGP光纤跳线,这种跳线中的光纤在125um包层内,采用一种高分子聚合物涂层(3M特有专利),大大改善了光纤的机械性能。在徒手情况下,可任意弯曲、甚至对折都不会损坏光纤。

网友D(2008-01-28):
3M的产品贵不贵啊?

网友E(2009-10-29):
奥柯光电技术有限公司专业生产三菱(MITSUBISHI )和法那科(FANUC)数控机床光纤线光缆线光纤通讯线,我司向全国很多的数控制床配件公司提供三菱法那科通讯光纤光缆,可按客户的要求定做不同长度的光纤光缆,价格合理欢迎电梯配件公司和电梯维修公司来电订购,定做时间快一天时间可交货。公司网址:www.aokegd.com 电话13552607061 张生 QQ:1274172000 欢迎你的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