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原因导致减速器主轴断裂?

楼主(2007-09-18):
我用步进电机带台湾VGM的减速器,传动方式是齿轮齿条,可是用了不到一年,减速器的主轴断了,不知是何原因,还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可能是你的负载比较大吧,要么您用台湾apex减速机,它新推出的一款减速机价格还可以,用双轴承支撑,最大输出力矩为额定输出力矩的三倍;承载能力强.需要的话联系0512-61859789杨小姐

网友B:
你以前用的是什么传送方式?是不是你传送方式不对,让他的受力点改变

网友C:
负载过大

网友D:
负载过大,或者偏心。

网友E:
1 选型不匹配,负载过大
2 安装不符合标准,如同轴度不够
3 轴有缺限,有砂眼或热处理等质量不合格

网友F:
负载过大
不同心

网友G:
是否频繁正反转。

网友H:
同意上楼

网友I:
断面状况?

网友J:
是不是振动过大?

网友J(2008-03-29):
很可能是材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