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Logix500的PID调用问题?

楼主(2007-09-18):
我用的是RSLogix500软件,我写好PID程序后在中断STI中调用,控制器一直报错,我的中断是250MS,PID的循环时间是250MS,不知道错在那里?请高手指点!急等!在这先谢谢各位大哥了!!!

网友A:
最好搞清楚报警的类型,再根据报警信息找原因,PID的控制方向设置也可能引起报警的!!!

楼主:
谢谢这位大哥,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B(2009-05-10):
哥们,能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吗》我有PID方面的问题想请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