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与变压器,请大家分析一下,是我的判断严重失误吗?

楼主(2007-09-18):
    今天遇到一个挺蹊跷的故障现象,与大家交流,欢迎指正!
一台Atlas Copco 空压机XAHS376 160KW主电机,Y—△启动。操作工反映运行中空压机自动停机,电动机过载指示灯亮。初步检查电机温度正常,无异味。分析可能为电压偏低,360v平衡,电流增大,热继电器动作,或者热继电器本身性能不可靠。互感器400/5,热继电器整定4A。随后稍调整了热继的动作值,试车,按下启动按钮,星接触器无法可靠吸合,嗒嗒作响,且有较强烈的电弧,此时电机几乎未转动。
    打开接触器灭弧罩(Schneider LC1—D245)触头明显过流,断开电动机回路,反复试验控制回路,各接触器动作顺序正确,能可靠吸合。
进一步检查机械部分正常。取开电动机的六个接线端头,无断、相接、地相间短路现象。莫非绕组匝间短路?如果真如此,至少电动机会有异味,也不太可能测其它各项正常?!
换一台接触器,试车故障依旧。启动空压机时,高压侧开关柜跳闸。空压机控制柜主电源开关DZ20—400/3300,变压器二次侧开关CDM10—600/330,供KQG—150钻机及空压机。即使空压机电机主回路存在短路现象,也不至于越过多级且是高压6000V的开关跳闸吧?
    检查各机台的高压回路,负责为此台空压机及钻机供电的变压器S9—M—400/6高压侧对地绝缘阻值在4MΩ—10MΩ之间摆动。使用2500V摇表。高低压之间以及低压对地的绝缘阻值正常,200MΩ。
    将空压机接于其它电源上,正常运转。
从以上的一系列问题表明,变压器有故障(具体原因不明,已拆下送修),表现在失去了带负载的能力。我们这里设备多且分散,每若干回路装设有高压接地保护柜,由于故障变压器不属于完全接地,所以有时可以通电,此时测变压器二次侧空载电压正常,这可从我先前试控制回路时正常得到验证。
事实就是如此,这样的故障现象让我挺纳闷的,处理了好几个小时,我都怀疑自己的脑袋是不是有问题了???
    诚恳希望各位师傅对此发表高见!

网友A:
如果变压器本身二次侧有匝间绝缘不良(过流、过载、过热等引起漆包线绝缘降低),那么出现高压跳闸的可能性就有!高压保护的过流速断其动作时间很短。

网友A:
从你分析的现象看,变压器不是一直有问题,是才出现故障不久。故障原因最大可能就是次级线圈匝间问题。如果变压器早就有问题,你跳高压侧的现象,应该早就有!!!
个人看法:
1、变压器疏于维护,是否定期检查油质?是否缺油?油温度?变压器温度?变压器是否存在异常响声?其本身原因造成故障。
2、可能变压器太老了,内部早就有严重老化趋势。输出侧主回路上出现小问题,继而引发了它彻底OVER!!
2、接触器主回路触头早就可能存在接触不良的问题。所以,先前出现运行中停车现象,可能已经对变压器次级侧线圈造成了损伤,再者,换接触器后的强行通电,可能是直接导致变压器损坏的主要原因!

网友A:
3、建议做变压器保护

网友B:
变压器故障.

网友C:
 支持:“大圣.齐天: ”

楼主:
下面引用由大圣.齐天在 2007-9-18 12:54:00 发表的内容:
  如果变压器本身二次侧有匝间绝缘不良(过流、过载、过热等引起漆包线绝缘降低),那么出现高压跳闸的可能性…
--------------------------------------------------------------------------------------------
  首先感谢您详尽的回复!从实际现象上看,只能是低压侧绕组匝间绝缘不良,就如您所说,当有负荷时,绝缘会击穿短路!现在我们只能是分析其可能性.400KVA的变压器,其负载的容量约为200KW.

楼主:
    TO 大圣
    我这里的电气维修人员严重短缺,两个露天采场,十几台大型的露天采矿设备,平时只对机器本身的线路故障进行处理,至于好多台的变压器,说实话,我根本就无暇顾及!这台变压器确实有漏油现象,都好长时间了,且经常地移动,确切的说是拖动.
    在维修之前,高压跳过闸,我问过操作工,采坑里到处是高压电缆,没查出什么原因,试送电成功.重新启动空压机,运行了十几分钟后自动停车,才通知我的.我想那时变压器就已经有问题了!由于不是完全的接地,我到达现场的时候,空压机是有电的,而且还测过三相电压正常,所以当时就根本没想到,空压机的故障会和变压器有什么联系.
    至于接触器接触不良的问题,我认为不至于影响到会损坏变压器的程度,接触器有问题首先空压机主电机的运行状况可以表现出来!
    非常愿意与大圣师傅商榷,向您学习!

楼主:
    师傅们指点一下,遇到这样的问题,如何才能少走些弯路,快速而准确地判断出故障点呢?
    另外,以后还是加强对变压器这一块儿的日常维护工作!

网友D:
变压器问题不大,不过调节高低的开关是否正常就很难说

网友E:
变压器S9—M—400/6高压侧对地绝缘阻值在4MΩ—10MΩ之间摆动。使用2500V摇表。高低压之间以及低压对地的绝缘阻值正常,200MΩ。
阻值不确定已经说明问题的存在,是高压侧非永久性接地。当有负载时电流加大能量加大就接地了。一般情况下高压的电阻值应在500MΩ以上才可以

楼主:
现在的结论是变压器肯定有问题,分接开关已在合适的位置.我先前测量的360v电压,偏低,是万用表不准确,后来用数字表重新测量,电压在正常的范围内.
  对于变压器而言,就象吴老师说的:阻值不确定已经说明问题的存在,是高压侧非永久性接地。当有负载时电流加大能量加大就接地了。
  今天上午换一台315KVA变压器,空压机运转正常.修理的那台,具体信息还没有反馈回来,到时我再告诉大家吧!

网友F:
变压器质量问题吗?

网友A:
高压跳闸的情况,还有一种情况常见:
    当低压线路上出现过载或短路大电流的时候,如果断路器反应不及时,瞬间大电流会越过断路器冲击变压器,造成高压侧跳闸.因为高压侧的过流速断值和过流时间值的保护设定,都要求是瞬间断开.
    01年我在做变频一拖三启动160KW水泵的时候,由于变工频转换没做好,在变-工频切换瞬间,4300/400A的断路器跳闸,当时分析把断路器的分励线圈去掉,可能就不跳了.结果再合闸造成断路器反应比高压侧反应慢半拍,高压侧跳闸!整个水厂一片漆黑!!
    可见,低压侧的短路,过载等出现的大电流,是可以导致高压侧断电的.
    针对你的工作环境,如果完善点,还是建议做变压器保护和线路保护,可以用继电器,也可以用微机综合保护.当然,看你的领导想投入多少啦,呵呵.国内很多品牌都有微机综保产品,质量还都可以.
   个人看法,仅供参考!

网友G:
从故障现象看不应是短路,我认为是变压器的高压侧或低压侧有接触不良,空载时测电压正常,启动时显现缺相现象--电机电流大、电机不动。高压侧故障,接触器的三个触头都有烧蚀;低压侧故障,接触器有一个触头没烧蚀。
    变压器的高压套管螺栓松动和有载调压开关接触不良就有此现象出现。

网友A:
李纯绪所说的,也许正中要害!!! 现在从楼主描述的"这台变压器确实有漏油现象,都好长时间了,且经常地移动,确切的说是拖动."现象看,极有可能是变压器先出问题! 楼主不妨按照李工的判断方法实际对照一下!

网友H:
下面引用由李纯绪在 2007-9-19 17:54:00 发表的内容:
  从故障现象看不应是短路,我认为是变压器的高压侧或低压侧有接触不良,空载时测电压正常,启动时显现缺相现…
--------------------------------------------------------------------------------------------
说得很不错.这现在我遇到过,不过我没这么辛运烧了两台电机后才发现问题.因其它辅助小型电机启动完全正常.

网友I:
下面引用由李纯绪在 2007-9-19 17:54:00 发表的内容:
  从故障现象看不应是短路,我认为是变压器的高压侧或低压侧有接触不良,空载时测电压正常,启动时显现缺相现…
--------------------------------------------------------------------------------------------
李老师说得对。

楼主:
感谢各位师傅的不吝赐教!
  关于李老师的分析结合我在现场观察到的实际现象,会是高压侧接触不良,因为接触器三相都有烧蚀的的现象,因是试车,所以控制的时间很短,按下启动按钮,马上按停止,所以带负载时的电压无法测量,尽管当时还开着一盏照明灯,也许白天,或者其它什么原因,并没有发现灯有发暗的迹象,我当时就这个问题问过一旁的操作工的,或许就谁也没注意.
  当然了,在断开电源的情况下,高低压两侧多次测量没有断相的显示,但也不能说没有这种可能!就象李老师所说的那样.
  最直观的的故障现象就是高压侧对地的绝缘阻值低.

楼主:
TO  WW2
  呵呵,我比你还倒霉的时候有呢.04年一台电铲上的140KVA干式变压器低压380V引出线桩头接触不好,三四天的时间,连续烧毁了六台0.6立方空压机5.5KW电动机.低压电源经过HFB—150/330断路器分配给各辅助电机做电源,主要是两台11KW风机,还有几台各直流电机的散热风机(0.55kw—1.5kw).
    换电机后,测三相电流平衡,且不过载.运转几小时或一半天电机就烧了,可其它各大小风机安然无恙......我分析是负载的性质包括不同,对缺相的敏感程度不同.
    后来才发现多台电机连续烧毁的罪魁祸首!都没脸向领导汇报,可别说我黑呀......

网友J:
三四天的时间,连续烧毁了六台0.6立方空压机5.5KW电动机.低压电源经过HFB—150/330断路器分配给各辅助电机做电源,主要是两台11KW风机,还有几台各直流电机的散热风机(0.55kw—1.5kw).
电机所配的热继电器都保护不了这种输入电源的接触不良?

楼主:
下面引用由云.飞在 2007-9-19 21:49:00 发表的内容:
  三四天的时间,连续烧毁了六台0.6立方空压机5.5KW电动机.低压电源经过HFB—150/330断路器分配给各辅助电…
--------------------------------------------------------------------------------------------
    线路上装有热继电器的,这么多年的实践,对热继电器保护电动机的可靠性,总觉得不怎么让人满意,也许是产品的质量问题....

楼主:
    师傅们有遇到过类似的故障现象吗?您是怎么进行故障点快速而准确地判断的呢?请教了......

网友K:
将空压机接于其它电源上,正常运转。说明变压器问题,等待检修结果

网友L:
 将空压机接于其它电源上,正常运转。说明变压器问题,等待检修结果!

网友M:
    变压器问题造成高压柜跳闸,用高压摇表测的高压对地绝缘电阻低于5M欧,是不能送电的.我以前遇到过这种事,一送电变压器烧毁,高压跳闸.

网友G:
启动电机时,将钳形表卡在电源进线,看三相电流是否平衡。或启动时监测三相电压。

楼主:
    能看到各位前辈的回复,心里真的挺高兴的!特别是毕老师刘老师以及李老师.来工控网的时间不长,有太多不懂的东西,有了您们的鼓励,更加激励了我学习的积极性...

楼主:
     电话询问故障现象,只回答是高压绕组有两相已烧毁......

网友N:
群电工 技术联盟6046537

网友O(2007-12-17):
好学,习了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