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请各位兄弟帮忙分析一下

楼主(2007-09-18):
我厂的400系列变频器用于恒压供水,再一次停电后来电变频器没有启动,等我们把自动改成手动再打到自动变频器正常运行,请问各位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
这样的情况发生好几次,不知道是否是变频器接口板的问题,请高手指教

网友A:
不是,检查你的启动信号

网友B:
停电后不自动重启,你查停电自动重启那个参数!!

楼主:
cdust:
请问哪组参数有